[surface]
EC触发条件。

楼主(2021-11-13):
这个点pm  susb有3.3电压,是不是按开机键就该开启,susb EC了?这个正常的主板测试,按开机键有3.3,我这个坏主板,按开机键不出3.3,会不会EC损坏?或者其他问题造成不出这个开启信号,

网友A:
先有16步的PM_SUSB#才会有17步的SUSB_EC#。现在没有17步,就要倒回去查16步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有16步的PM_SUSB#才会有17步的SUSB_EC#。现在没有17步,就要倒回去查16步是否满足

第16,有3.3电压,,应该满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有16步的PM_SUSB#才会有17步的SUSB_EC#。现在没有17步,就要倒回去查16步是否满足

这坏的主板,16步有3.3电压,但是第17步不出3.3,16步有3.3,应该条件满足了,16发给EC3.3的信号,然后17开启3.3,现在17不出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有16步的PM_SUSB#才会有17步的SUSB_EC#。现在没有17步,就要倒回去查16步是否满足

现在这个问题很奇葩,拆了BIOS后,susb EC,有跳变,正常应该是稳定3.3,装了BIOS,就没有跳变,16步应该是CPU发给EC的,开机信号,17步打开,EC的vcc供电,,这里会出现电压跳动,不能稳定在3.3,正常应该稳定3.3,这个应该是打开系统供电吧,刚自学这个,您懂的话,麻烦指导下,谢谢了(^~^),账号有些积分,有需要拿去用,还有百度超级会员

网友B:
这个是CPU和桥在一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CPU和桥在一起的吗

好像没有南桥,只有一个CPU,surface平板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