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7MP65显示器黑屏,通电无电流

楼主(2021-11-13):
故障原因:黑屏故障。通电后使用可调电源查看电流,只有几百微安,开机无logo,压根不显示图像,就是黑屏。废话不多说,先上图。

维修流程:
1.本以为显示器是电源适配器问题,所以我上来先用了可调电源,设置成了跟适配器一模一样的,电压电流,但是插上供电线还是黑屏显示,电流上不去,只有几百毫安。
2.于是我从网上下单了同款可用的背板,背板更换后,未抽信号线,屏幕亮了,显示需要插信号线的图像,然后我就插了信号线,图像还没来得及显示,就又黑屏了,于是我关电又重新上电一次,还是黑屏,导致现在新买的背板,跟原来的故障板故障现象一致了。还是没有电流上去。
求大佬们给点意见,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想修好这块屏幕。
整个屏幕就一个图3的小背板,其他都没有了,都是集成到屏幕里面去的。

网友:
现在我个人想的是,要不就是背板上的升压电路有问题了,要不就是屏幕有问题了。导致现在搞不定。求指点意见

网友:
这边补一张,背板放大细图,方便大佬们查看。

网友:
你说的有点菜哦,不是都集成到屏了,是显示器本来就这些东西。驱动板不接屏,是否能亮灯?开关是否能控制?不接屏线,直接被光线,背光能否启动?不接背光单接屏线,是否暗屏?

网友A:
分块判断,不能整体判断。如果驱动板问题,就要单独测量驱动板。驱动板首先要吧19V降压到 5V 、3.3V,2.5V,1.8V,部分也有12V的。你这种电流极小的,一般是保护了,怀疑5V短路或3.3v短路。背光短路一般不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块判断,不能整体判断。如果驱动板问题,就要单独测量驱动板。驱动板首先要吧19V降压到 5V 、3.3V,2.5V,1 ...

单独接背光屏,也是点不亮的,我试过了。 板子上没有一个指示灯,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问题。找不到板子上的测试点是最烦人的

网友:
没人看了吗

网友:
就算屏的问题还能是啥...就这几样东西

网友:
还有灯条也会造成背光不亮  亮一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接背光屏,也是点不亮的,我试过了。 板子上没有一个指示灯,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问题。找不到 ...

主板的电压正常吗? 5V 3.3V 背光一般都是几十付了,供屏的一般是5V或者12V

网友:
先判断哪的问题,检测下灯条有没问题,上通用板测下屏有没有问题,其次考虑主板、驱动

网友:
屏幕板有短路,先测电容保险

网友:
好像屏有短路

网友(2022-02-15):
既然换了新的驱动板,显示器自检能提示插入信号线,说明已经修好了。然后插入信号线之后又坏了,明显是信号线有问题或者是信号有问题。

网友:
分析的和透彻,学习了

网友:
搞了好久没搞好,来试试

网友(2022-04-22):
屏幕跟驱动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