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700-15ISK大短烧糊维修

楼主(2021-11-13):
接了一台联想700-15ISK不开机,插可调电源5A.迅速拆机发现隔离保护管这快烧糊,是原先短路,一直通着电烧的。取掉芯片,测量主板还有短路,是主板焊盘烧糊了。板层短路了,没办法,只能用刮骨疗法,经过一方刮板层操作,刮了好大面积终于不短了。由于面积太大,芯片没法上了,只能改其他位置了,还断了好多线。照着点位图飞线,补电阻,上芯片。一个小时后,终于改好了。测试可以开机,但不充电,最后检查是充放电芯片坏了,最后更换充放电芯片大功告成。完美解决。

 会员532825100鑫豆2025-5-30 11:27
 会员112795100鑫豆2025-2-14 16:04
 会员112853100鑫豆2024-8-26 17:30
 会员345957100鑫豆2024-3-13 19:34

网友A:
我都是先把电源的电流限制住再插上电,这样从来都没有扩大过故障

网友:
稳定不哦

网友:
改过一个反应慢的

网友:
大手术,点赞

网友:
好厉害的技术!!!!!!!!!!!!!

网友:
楼主你简直是笔记本电脑的救世主哦

网友:
楼主你简直是笔记本电脑的拯救者啊

网友:
这么严重这么多问题你都顺利搞定,膜拜啦

网友:
确实很6,不过刮骨疗伤没搞干净很容易再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先把电源的电流限制住再插上电,这样从来都没有扩大过故障

这是客户一直接电源导致的。接可调电源不会,看到短路立刻拔掉

网友:
这种稳定的,测试了几个小时没问题才交给客户的

网友:
接在隔离管上的供电线太细了

网友:
大手术,这么严重问题,都能顺利完成。

网友:
上管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板层短路还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
刮成这样了,技术和耐心不错哦,。。。。。。。。。。。。。。。。。。。。。。。。。。。。

网友:
这技术可以,

网友:
真有耐心 点个赞

网友:
加分了,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就是一直刮,然后一直烧,从来都没好过

网友:
楼主,是在哪儿维修了?  同行的也修了吧?

网友:
想起了以前的B460  都是刮骨的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佩服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逼,佩服。。。

网友:
我也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这是刮骨疗伤啊

网友:
MOS管好安放。

网友:
楼主是拿什么东西刮的,我拿刀片刮就没刮好过一个

网友:
这么严重   难搞

网友:
真的是张飞绣花 粗中有细啊

网友:
高手啊,点赞一下

网友B:
有耐心  不过像这样板层出问题的我一般都会叫客户换板,废板留下来练练手

网友:
这个地方好像非常爱烧糊,总感觉在别处找地方补个管子,没有焊盘散热,会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耐心  不过像这样板层出问题的我一般都会叫客户换板,废板留下来练练手

我也是这样处理的,避免出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