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2338 M1芯片组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1-11-13):
拿上手拆开进水的拆出主板线做个进水处理

查询3.8V U5700腐蚀比较严重拆下芯片第8脚(PPBUS_VMAIN_VIN_ISNS)烧坏
补下焊盘重新换个芯片 还是不开机  3.8V没起来,  一顿瞎查后发现P3V8AON_PWR_EN 断线;R5710腐蚀一脚,
对点位找到充电芯片边上有个点飞个长线,上电一测竟然开机了。

网友:
大神真厉害。分析到位

网友:
只能说牛逼。

网友A:
这本维修得多少钱啊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个这机器  3.8v芯片短路了  芯片要300  贼贵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出来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你运气真好,M1的机器主板好多芯片加密。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维修得多少钱啊

五百左右吧……

网友:
感谢楼主,苹果修理的少点

网友:
和吴彦祖视频里的那块一模一样,不知道会不会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高手,首先焊接这关要过

网友:
新机器我还不回修

网友:
终于对m1下手了

网友:
M1 目前修的不多   牛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断线了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