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XiaoXin air 12 两台故障一样

楼主(2021-11-13):
           修到过2台这种机子,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136,待机电流明显过大,肯定有地方短路,拆机断开电池,USB小板,触摸板,键盘,喇叭,裸板也是一样,测试各个供电电感,发现PL9电池那边直接对地短路,断开电池主供电上管隔离和R010电阻,发现也是一样,直接用烧机法烧PL9,用手摸到发烫的电容,红色圈圈那两颗,上次有台是左边电容坏,不过上次发黑很明显,就直接换了,这次是右边电容坏,这里供电是和PL9直通的,拆掉以后恢复正常,我一般拆掉都喜欢补上去,有些就直接扣掉,总之你们喜欢就好...

网友A:
这机子质量一般,尽是出问题的。。。尤其屏坏得多。。。屏还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质量一般,尽是出问题的。。。尤其屏坏得多。。。屏还贼贵。

只这样的,而且配置不怎么样,就是平板专用的处理器M3的好像 有些是M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