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有华硕F5RL图纸,给提供一个,谢谢!

楼主(2021-11-13):
自己用的一台华硕F5RL,用的年头久了,现在偶尔能开机正常使用,经常开不了机。故障现象是:
无论是用适配器还是电池,按开机键无反应,电池不充电,充电灯也不亮。
公共电压有,线性3V5V有,系统待机3V5V没有。
充电芯片无PGOOD信号。电源管理芯片ENBL1.2无高电平,对地阻值100K。EC正在摸索中。

偶尔能开机,开机后又能完全正常使用。
怀疑有虚焊,扔了可惜,想自己修修看能不能修好。
在论坛中只找到了点位图但是没找到图纸自己也是头一次维修电脑,从网上搜一些相关芯片引脚定义和图纸,连蒙带猜,太难了!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最好能提供一个图纸。

网友A:
论坛有点位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点位可以参考

点位图已经又了,没有图纸。
从隔离电路、充电芯片、电源管理芯片一路查到EC了,故障依然没有定位,没有图纸太难搞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