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源拓扑结构

楼主(2021-11-13):
1850w杂牌电源,除了能看出是主动pfc外,输出看不太懂,有两个很大的变压器,一个在散热片下面,输出是另一个变压器和一堆电容,另外还有03n04n大电流mos,估计是同步整流吧?主变压器输出不知道怎么进的整流

网友:
这里的两根线是从主变压器出来的,然后进入第二个变压器了

网友A:
主控刮啦?没刮就看洋码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刮啦?没刮就看洋码子

已经有高手回答了,LLC结构,pwm和同步整流用的6901x,芯片在白色硅胶下面,开始没注意到

网友:
看不太清楚,有点懵

网友:
看这个维修吗?

网友B:
经过主动式PFC到第一个变压器,第一个再将高频直流电,升压成更高频的交流再次整流,送往主变压器输出,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主动式PFC到第一个变压器,第一个再将高频直流电,升压成更高频的交流再次整流,送往主变压器输出,我 ...

没有那么复杂吧

网友:
高端的电源好多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