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85mg重启之后无限重启

楼主(2021-11-13):
RT主板彻底断电之后开机正常一路进系统,但是只要重启,不管是短接触发还是系统触发结果都一样,由于没有图纸,找半天没有头绪,io是联阳的8728F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bios原因,论坛里有一个6.76的不能用,抱着侥幸心理重新刷bios问题得到解决了

网友:
这个可以亮机

网友:
确实运气不错

网友:
这个主板修修能收多少钱啊  买块二手主板也就百十块钱吧

网友:
主要是可以练练手。。修不修好已经不重要了对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把FLASH芯片拆下来重刷BIOS的时候发现刷不进去,刷测试数据发现FLASH芯片坏了好几个块,重新换片FLASH芯片刷进BIOS,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