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Foresee S900的256G固态硬盘,SM2258H主控

楼主(2021-11-13):
在家没事,拿出箱子里的坏固态硬盘修理。这个Foresee S900的256G固态硬盘主控SM2258H,是SATA的末代皇帝,M.2 2280的。闪存用了三片镁光的NW838,也就是MT29F768G08EECBB,3D TLC闪存。

故障是CH0、CE0的ID识别错误,估计是第一片闪存虚焊了。先补焊吧,不行再拆了植锡。放了点焊膏,加热融化后让焊膏流进闪存底部,然后380度加热到闪存能自由复位。焊好冷却后上机,能识别出全部ID。

然后开卡,都提示闪存不平衡,也就是不支持三片闪存开卡,量产部落里2258H的量产软件版本太多,一个个试,试到SM2258_B0KB_FWP0925A_MPP1004A.rar这个版本开卡成功。

网友(点评):
资料在不在了

网友:
好像说的也不难修似的,发热还是有的

网友:
好像任何芯片发热都会引起虚焊的多

网友:
都说开卡的硬盘容易坏,我卖出去好几个了也没见返修啊

网友:
掉速吗?我diy一个2258h的U盘也是b0kb的,掉速严重

网友(2021-12-14):
修好很不容易

网友:
硬盘坏了我修好也不会用,太不稳定,容易再坏

网友:
MTDDAK2T0TBN用什么工具开盘呀?现在用usb硬盘盒子。
电脑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硬件,但是没有盘符,直接接入台板,
可以看到硬盘信息,进pe也是看不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