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60 4G和1060 5G显卡无5V 秒杀 无需图纸

楼主(2021-11-13):
一块七彩虹GTX960二修显卡,拿过来的时候接口挡板没有了,散热片和风扇也没有。
显卡正面1.8V供电芯片焊过,焊油一堆,芯片也是歪的。
测量各个电压对地阻值正常,上机测量,12V,3.3V有,其它电压全无。
显卡上电时序大致是12和3.3V主板和电源提供--5V--1.8V--0.9V-1.5V-1.0V
5V是第一个应该有的电压,先查5V,5V是一个三端稳压器由12V转成5V

发现有腐蚀痕迹,输入12V正常,输出只有0.几,料板上拆了个稳压器换了,有2.8V左右的输出
这个带J的稳压器输出电压是可以通过两个电阻调整理的,两个分压电阻一起搬了过来,接地的电阻一头接地就行了
正常输出5V,其它电压 全部出来了,上机正常开机没问题。
这种问题不知道上家为什么去修1.8V,可能不知道时序。

另一块V星GTX1060 5G显卡,故障和上一张卡一样

测量各个电压对地阻值正常,直奔5V电路,仍然由12V转换成5V,
不过这是由一个集成PWM的8脚芯片负责,如下图

网上丝印反查芯片型号,3脚输入,6脚开启,2脚输出,其它脚有些反馈啊什么的。
测量输入12V没有,测量12V过来的000欧保险电阻,36K
我想应该秒杀了,马上换了个电阻,因为之前测量各个电压对地阻值正常,
所以心情愉快地直接上机,但是结果很打脸,第一次开机居然掉电,第二次开机5V仍然没有,
难道是芯片坏了?这个可不好找。
又量了量000电阻,开路了,后级有短路!因为上个电阻换下来之前12V对地正常的。
后面就是芯片,边上还有个滤波电容,不是电容就是芯片,希望是个发财电容。
拆下电容量了一下阻值为0,果然是个发财电容。换掉电容和000电阻,上机正常。

这里说一下000电阻的问题,看到很多维修师傅都是一砣锡,所以我就不赞同这样,
厂家设计这个000电阻有他的道理,因为12V电流大,在电源不起保护的情况下没有保险会烧PCB板
这个芯片在10系列以后显卡使用的比较多,此类5V问题不用图纸基本都能修,属于捡漏型故障。只要5V出来其它全部都正常,烤机都不用的,可以直接交客户。

网友:
技术不错,向高手学习

网友:
5v捡漏成功

网友:
修不到这种

网友:
技术扎实,,,我就是不会修显卡,不知道有几组供电。。。。。。

网友:
还没有修过显卡

网友:
哈哈哈不错修显卡很吃香

网友:
666发财电容不错,没有图纸就能修好,厉害

网友:
厉害,我最近搞了十几张显卡,全是供电正常核心出问题的,无语 一个供电故障都没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搞显卡还是有利可图 啊

网友:
三星电容容易坏

网友:
LZ技术牛,想请问一下维修费一般收好多

网友:
找显卡维修师傅

网友:
不错,学会了一个技能

网友:
6666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楼主有没有BIOS啊
分享一下呗

网友:
只能说技术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