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735g5开机有3行错误提示。有高手能解决吗。

楼主(2021-11-13):
hp 735g5开机有3行错误提示。有高手能解决吗。
window

网友:
刷原厂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刷原厂BIOS 然后自己写序列号 相当麻烦 不影响使用就这样呗

网友:
下载hp bcu,或者直接进bios设置set unique id什么的,把序列号弄进去就行

网友:
去下载个别人备份的BIOS,然后自己写好ME,不要下载官方分离的

网友:
岀钱请有能力搞好的

网友:
找个BIOS 写进去就可以!!!!!!!!!!!

网友:
去售后,几秒中帮你刷好

网友:
bios坏了吧。

网友:
重新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