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20-15ikb 待机0.10 偏高 简单维修

楼主(2021-11-14):
版号 NM-B191  客户送修 插维修电源 待机0.10 短路。。 打发客户走了。 短路嘛运气好 VIN短路 运气坏南桥短路吧。 不好不坏 主供电短路 EC烧。。。拆机查吧。 VIN 阻值正常  EC周边电容测量 没有短路的。。 想着完蛋了不会南桥烧吧。。。。 插电源 0.10  手摸南桥 还好 没温度。。。 再摸主供电IC 发烫 。看不清型号 论坛找个图纸 还好有便宜的2分 下一个 打开图纸 RT6585   查了下1225c 通用。。。找了10分钟 没找到全新的 前几天买来修雷神911 用了个 麻蛋不知道丢哪里了。。装了之前修雷神用了的1225c 装上 0.02-0.10有变化 但是还是待机偏高 算了再找来个料机 160块收来的坏机 华硕二代i3   标号1225A 没短路  南桥坏的。  装吧。。换IC之前 确定过  RT6585所有脚没有 偏低或者接地的   一般短路还是换2个芯片的 以防万一嘛。。 装了第二个1225A 情况还是一样。 发烫待机0.1  打开下载的图纸 看了下VIN 19V 正常 VREG3 VREG5 都是3.3V正常  但是6脚EN1 只有1.8  20脚EN2 是3.3V的   基本锁定工作条件不满足引起 待机偏高。。。。  图纸上标注EN1 经过过一个下拉电阻 一个0电阻  直接进EC  EC因为之前就确定过没有明显短路的。。直接拆除下拉电阻 图纸1M  拆下来的只有 0.28K了 。。 直接找了个1M电阻  装好 上电。0.02-.08-1.01  上电正常了。。 装机显示。剩下就是安装好测试吧。。。。

网友:
电阻我遇到的都是阻值变大,这个变小还是泰奇怪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下拉电阻阻值变没了

网友:
涨知识,学到一些。

网友:
不容易啊,这小电阻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点误导他人。不好不坏 主供电短路 EC烧,是给客户听,还是给自己听,有点不自信

网友:
变小的在技嘉主板上多的是

网友:
很多管理芯片发烫,都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
这个电阻坏了,开启信号不正常,成微短路状态

网友:
这个电阻变小的确实很少见,难道是电子下边的固定胶漏电、

网友:
这是进水了?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