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碁 P246 板号DA0ZQ0MB6E0 Rev:E 电池和AC同时使用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11-14):
Acer 宏碁 P246  板号DA0ZQ0MB6E0 Rev:E  电池和AC同时使用时不能触发,充电指示灯快闪,分别测试电池和AC单独使用都能正常开机。

电池和AC模式下测量 D/C# 为0V~1.8V跳变,D/C# 由EC IT8587的107脚输出,AC模式D/C# 应为持续低电平,问题就在D/C#

继续测量AC模式下ACOK#为持续低电平,ACOK#由PU1的5脚输出,AC侦测正常,再测PQ6的3脚 ACIN为1.0V~1.8V跳变,正常为3.3V左右,问题源头就是这里了,测+3VPCU 正常 PR12阻值100K正常 ,问题在EC或是PQ6 ?拆掉PQ6和EC 再测PQ6的3脚 ACIN为持续1.0V,正常为3.3V左右,测量PQ6的3脚对地电阻40K,这就对上了根据分压原理  PQ6的3脚ACIN为持续1.0V 也就对了,在电路图上并没有分压电阻,那问题就是PCB了,断开EC和PQ6的3脚的连接,飞线再测PQ6的3脚 ACIN为3.3V正常了,装机测试问题解决。

网友(2022-01-05):
简单明了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