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80 G2 TWR系统关机风扇还一直转

楼主(2021-11-14):
一台HP 880 G2 TWR系统里面点关机 显示屏都黑屏了,可机箱的所有风扇都在转还有电源指示灯还一直常亮。只能按开关强制关机才能关机。  系统换过。硬盘换了两个了,BIOS程序也刷过。请问有人遇见过这个机器这种故障吗,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IO拉低绿线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主板坏了 有可能PCH某个模块坏了

网友:
顺着风扇供电往回查啊,,,了解供电关闭的信号!

网友:
找到问题了,居然是加装的那个网卡引起的!

网友:
小问题,大毛病,原来一个网卡就这么严重。

网友:
学学知道这个问题,下次就不走弯路。感谢分享。。

网友:
怎么查出来是网卡的问题的?是试出来的吗?思路是什么?

网友:
程序点关机了 如果某个驱动出了问题 就会黑屏 指定驱动能正常识别后再关机 或者在开机之前插入了未识别的硬件 一般该硬件都会有一个问号 那么在进入系统过程中就会黑屏一段时间 直到系统能正常识别到该硬件 一般是外设USB设备驱动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之前遇到过,没有解决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呗

网友:
网卡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