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P5Z 充电故障通病

楼主(2021-11-14):
今天第二次遇见这个故障现象,初步判断为通病。第一次遇见这个问题时费了老大的劲了,先分享第一次遇见的故障解决方法。。。。。用原装充电器或大功率充电器充电,系统下充电器接入图标跳变,用5A稳压表充电正常,关机充电正常。单用原装充电器不插电池开机会不定时掉电,特别是运行大软件时特别明显。19v公共点电压正常不会掉,充电芯片和其周边基本上都换完了,都无法解决,最终发现充电接口针脚有轻微发黑,拆下充电接口,其正级针脚有一半发黑,更换新接口后故障修复。

网友:
电源头引发的惨案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这款机器通病了

网友:
是这款机器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泰隐蔽了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不常见

网友:
学习了,积累经验。

网友:
这故障还真有点容易带偏人

网友:
这种充电头引起的故障,不好排查!

网友:
机器通病,谢谢分享。

网友:
某星的也遇到过,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这个能看出来吧

网友:
从焊接位置下面看不见,只能在针和主板接触的背面看得见一点发黑,很不清晰,万用表测得是通的,19V正常,不完全拔出来根本不能看出来针脚发黑虚焊了,而且不用大电流充电器就是正常的充电,他这个故障应该就是电流不对造成的,第一次遇见是=时把保护隔离周边全换了,都没解决。

网友:
功率大烧电源座的很多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以后这方面的检查一下了,平常都是直接测供电芯片了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好技术

网友:
每次修到这个机器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做工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电源头坏很少见啊    这种问题都走不少弯路

网友:
就喜欢有通病的。。。。。

网友:
电源口坏来了啊?捡钱的活啊。。

网友:
遇到过,接口与蓝天相同。

网友:
收藏,少走弯路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流大引起的氧化严重。之前遇到过充电器本身带负载能力下降,一会能充一会就不行。

网友:
下次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