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卓字库讨论

楼主(2021-11-14):
现在的手机都是cpu与字库加密,但小米给的维修指导中说可以单独更换字库。手里的小米8到k30都是换字库卡米。搜索了一些资料,说是要用DT工具解绑,也不知道有没有软件可以替换DT,或者其他方式也可以单独更换字库。因为也有人能单独更换字库,并不能证明字库损坏百分百无解的,扩容的人也有。所以想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惑,不过,可能会动到他们的奶酪。

网友A:
不太懂。看有人更换成功了,好像是读底层数据然后写入新字库,还要刷工厂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看有人更换成功了,好像是读底层数据然后写入新字库,还要刷工厂包

ufs的老是定屏,没找到原因。可能是因为rpmb分区加密或者序列号没有解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看有人更换成功了,好像是读底层数据然后写入新字库,还要刷工厂包

之前小米平板4和小米8扩容后均出现卡米现象,没找到原因,可能是字库存在加密,但不清楚是不是rpmb分区加密引起的

网友:
CPU和EMMC UFS绑定了。CPU fuse已经熔断

网友:
这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