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 PLUS REV1,0 无复位

楼主(2021-11-14):
华硕M5A97 PLUS REV1,0 无复位 有没有遇到过的 供电都有
华硕

网友:
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这个AMD双桥 发出复位的条件是什么 很久没修AMD平台的了

网友:
有时钟吗。信号是否都是正常的

网友:
同样问题 有大神解答

网友:
会不会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好的 最后把北桥装到另外一块桥坏 主板上了 交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主板感觉是时钟芯片问题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先有时钟才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