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待机3.3短路的,你还会折腾吗?

楼主(2021-11-14):
客户换下来的板子,量了一下待机3.3短了,按以往的经验应该是桥挂了。

不过今天比较闲,那就小烧一下吧,我可怜的中指,下次高低搞个热成像仪。

网友:
还是要试试的,万一穿的是网卡声卡不是南桥,不试多亏

网友A:
您好,我司主营热成像仪,实力雄厚…………算了不说了,你实力不行,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司主营热成像仪,实力雄厚…………算了不说了,你实力不行,买不起

这样直白好吗,要委婉的表达。激将对我这种岁数的人是没用的。。。

网友B:
tb那些开源DIY红外线才几百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司主营热成像仪,实力雄厚…………算了不说了,你实力不行,买不起

好现实

万一他冲你这话买你一个热成像咋办啊

网友:
以前修个b350主板,也是手指起泡,结果芯片是好的,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那些开源DIY红外线才几百块钱

那像素…

网友:
就是看看位置而已,要精确的肯定得四位数了,我买了一个flir one还行,大概130

网友C:
3.3v一般先烧ec遇到的

网友:
不折腾 不折腾。。。。。。

网友:
拆拆网卡还行

网友:
摸桥不发烫就搞!!!!!!

网友:
3V短路一般桥坏的较多

网友:
修好就行,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H81以上的主板3.3短路基本都是桥坏了!很少遇见不是桥问题的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一般先烧ec遇到的

我碰到的3.3短路都是烧桥

网友:
想大家帮忙推荐一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