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二级供电问题,EC信号发出跳变

楼主(2021-11-14):
6脚有3.3,1和2脚,按开机键,都出触发3.3v电压,但是输出的4脚,不能稳定3.3,会出现0V跳到2.9,跳到1.8,跳到0,然后十秒左右回到0,这种应该查哪里?接受这个3.3信号,用到的东西比较多,这个开启后面的供电的。

网友A:
这是一个门电路 满足1和2才能有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门电路 满足1和2才能有4

1和2都有,但是输出四,电压跳变,不稳定3.3,正常机器稳定3.3,是短路还是什么问题,造成四输出,不能稳定3.3?

网友A:
找相关电路找出问题 只是一个门电路

网友B:
你确定这个小IC没有问题吗?把4叫强拉3.3V试一下,怀疑后级有短路或者漏电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个小IC没有问题吗?把4叫强拉3.3V试一下,怀疑后级有短路或者漏电现象。

是不是短路和漏电会造成4脚不能稳定在3.3?这个芯片应该好的,按开机键,应该会出现一个3.3v的    3p3V供电并且供电给EC,测试主板好像没有明显短路,按开机键,只能出现2.9 V跳回0.14,会出现两次跳变,然后变0.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相关电路找出问题 只是一个门电路

谢谢,有个3P3V,供电有问题,按开机键,正常应该稳定3.3,现在按开机键,会跳到2.9v回落到待机0.14,正常待机电压应该0.33V,测试主板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A:
我没有电路图 你找一下信号后面数字页数 有可能是后面的电路影响到导致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电路图 你找一下信号后面数字页数 有可能是后面的电路影响到导致拉低了

谢谢,这玩意后面电路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电路图 你找一下信号后面数字页数 有可能是后面的电路影响到导致拉低了

surface Pro4板号009,论坛的图纸,有些地方不一样,好像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短路和漏电会造成4脚不能稳定在3.3?这个芯片应该好的,按开机键,应该会出现一个3.3v的    3p3V供 ...

后级保护了吧?或者还有其它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保护了吧?或者还有其它短路的地方

有个地方电压过高,1.8v变2.5啦,还在换,应该是开机时候检测所有供电正常,才会开机,这个有一处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