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面容红外不工作

楼主(2021-11-14):
如题面容红外时好时坏,有碰到过这种故障的吗?排线也换了问题还是没解决,主板排线座阻值也都正常。找不到问题了。有时突然面容打不开(就是这个不亮)然后过会又莫名其妙好了,有碰到这种情况的老师吗!
window

网友:
像是排线座周围的小电感虚焊,阻值正常也可能测量的时候刚好是正常的。以前有过尾插座正常,但是除胶后发现一个小电感虚焊了

网友:
红外好像不能修复吧

网友(2021-12-14):
红外镜头问题

网友:
听筒排似断不断,搬一条解决

网友(2022-02-02):
点阵不工作,自然泛光也会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