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AIR 9代U 版号DANLAGMBAB0 不认独显

楼主(2021-11-14):
雷神911AIR  9代U 版号DANLAGMBAB0 来时无待机保护隔离不过,更换充电芯片亮机。进系统后提示没有独显驱动,进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发现独显硬件。有PCI-E未知设备叹号。参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2578-1-1.html中测量电压图图,显卡供电部分电压为0.5V(供电附近电容两端对地均5欧左右,以为是芯片烧坏了,于是冲动了把显卡芯片取了下来......)拿掉显卡芯片进系统依旧发现存在PCI-E未知设备叹号。现在纠结要不要订个显卡换上试下,希望各位老铁给些建议。

ID修到桥头自然直提供的测量图

拿掉显卡芯片后设别管理器中依旧存在叹号,但跟之前所识别的名称有区别

网友A:
复位没有也会这样啊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B:
现在的高显卡阻值本来就低 只要不为00 都不能断定是坏的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复位没有也会这样啊

请教下,复位怎么测量。没图纸没点位,板上没标号......

网友:
复位没法正确测量 都是大概测了一下 万用表是测不到的 用示波器测量才能看到是否正常

网友:
那也就是说,先刷BIOS看下。如果还有叹号的话就可以把旧显卡装上还给客户了是么

网友D:
你这显卡换的有点太早了 条件都没查完就取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复位怎么测量。没图纸没点位,板上没标号......

问问宵神看看有没有!没有的话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显卡换的有点太早了 条件都没查完就取显卡

是啊,鬼使神差的就搞了哈哈

网友E:
楼主这个板有点像HP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板有点像HP的啊

估计都是广达代工的原因

网友F:
哈哈,我前两天也修到过,我的是完全不识别核心,无图无点位,最终对比好板跑线修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前两天也修到过,我的是完全不识别核心,无图无点位,最终对比好板跑线修好的

兄弟你的最后是啥坏了,我的供电只有1.5V对么?你那个图能详细的说说么,悟性低没看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复位怎么测量。没图纸没点位,板上没标号......

无线网卡合作EC上都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前两天也修到过,我的是完全不识别核心,无图无点位,最终对比好板跑线修好的

高手跑线画图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最后是啥坏了,我的供电只有1.5V对么?你那个图能详细的说说么,悟性低没看太懂

机器拿走了,但是这个图我给你标记一下看看,我的是1.8v不出来,标记的地方怀疑是开启,往后面跑不出来了,所以先强拉试试,没想到行了。你看看跟你说一样的情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拿走了,但是这个图我给你标记一下看看,我的是1.8v不出来,标记的地方怀疑是开启,往后面跑不出来了 ...

谢谢老兄,静下心来研究下。昨天修surface没接触摸做系统发现一样的叹号纯在,感觉WIN10貌似没识别到设备就是叹号,一会刷下BIOS不行的话赌下定个芯片回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高显卡阻值本来就低 只要不为00 都不能断定是坏的

有道理  高端显卡和CPU就这样设计的  不知道的以为直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复位怎么测量。没图纸没点位,板上没标号......

之前修鸿基   是压根没有认到显卡,量完供电时钟 就复位偏低一点,果断摘了显卡,复位正常,干了一个显卡上去,测量复位还是偏低。退了

网友:
显卡阻值低正常,电压感觉不正常

网友:
5欧 太正常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