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 扩容导致4014

楼主(2021-11-14):
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今天弄一个A1466扩容,弄完之后刷机不亮 报错4014,装回原来的硬盘故障依旧,排除硬盘问题,不装硬盘刷机20%可以亮到进度条,检查点位组织没有异常,硬盘供电都正常,CPU 暂存没有明显爆锡,没头绪了,有没有大神知道的,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看下硬盘三组电压还有周围小件,没问题就再换硬盘试。

网友A:
楼上建议很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建议很准确。。。。。。

楼上说的我早都试过了  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
发帖不易,支持下~

网友:
你如果基本的都查了,我可以告诉你,板底问题,无解!

网友:
估计是板层内被高温吹断线了,我翻车过

网友:
一般暂存爆的多哦、

网友:
暂存虚汗...

网友:
我也碰到了,就是暂存虚焊,重植解决。

网友:
也遇到过,所以报价不能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我早都试过了  没有这么简单

重焊暂存没有解决,就重焊CPU,都不行,说明主板可能断线了,PAD的板,真的是垃圾的一逼,温度一高,就挂了.

网友(2021-12-26):
直接干暂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