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成功的M1维修

楼主(2021-11-14):
接一台进水M1 。接电源5V没有升压。板上有个3.8V芯片烫。查了下淘宝有卖。客户问我成功率。我说一半往上是有的。订了两片回来 ,装上3.8是有了。表上还是显示5V。但是电流确实小了点。量板上各个电压。没有1.8V。1.8V阻值只有10欧。没有好板对比。但跟Ipad对比。这个值也明显小了。加电烧发现Wifi有热。摘掉Wifi再通电。升压终于起来了。机子也能开。但是这个Wifi 经过反复确认是有底层的。也就是不能换。现在没有解决方案。最后给了个半残机器给客户。算了个恢复资料费用。

网友:
应该和6s后的手机一样要解绑wifi,问题是没有支持笔记本硬盘的编程器

网友:
苹果这是要把第三方维修的搞死,只要其它功能正常弄个外置WIFI就行。

网友:
苹果这是不想让人修机 啊

网友:
没有wifi会不会风扇狂转,系统运行慢?

网友:
能不能刷M2之类的,试一下

网友:
这是不给让我们维修人活路的节奏

网友:
事也不是这样干的吧,做绝了。

网友:
这库克就太不厚道了,wifi又不是啥安全芯片加密干啥啊,非得害人用外置的,

网友A:
如果机器能正常运行,送客户hub+WiFi接收器应该能接受吧,反正那么新的机器价格肯定很OK

网友:
这个机器目前还没有修到过不过苹果网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器能正常运行,送客户hub+WiFi接收器应该能接受吧,反正那么新的机器价格肯定很OK

他不想要了。但是对我出的1500又不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不想要了。但是对我出的15000又不接受

15000都不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不想要了。但是对我出的15000又不接受

你多打个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多打个0吧。。。。。。。。

是打多了个0   编辑 了

网友:
这能修起来就不错了

网友:
虽然没有完全修好 ,但足以证明楼主的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