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H110Z,不开机,RTC电路

楼主(2021-11-14):
开机后上电,但是不亮屏幕,客户说偶尔擦擦内存换BIOS电池可以亮,已经换了很多电池了。

听到这里,大概可以确定rtc电路故障。找了很久没找到图纸,只能跑线盲修。

摸清线路后开始测量,插电后发现二极管1脚有电池电压,但是很低,3脚没有3V电压,只有1.1几V,OK开始测量上拉电路,发现电阻数值比例不对,因为没有图纸所以只能通过简单计算得知不对,直接调整电阻,3V供电正常。

再次测量3脚输出,电压正常,换上新电池拔掉ATX再次测量,发现1脚电压3.3V而2脚电压仅仅只有2.4V,这说面后面的线路把电压拉低,大多数情况都是电容漏电。也有可能是二极管有问题,于是挑起2脚测量发现电压为3.1V左右。排除二极管问题。因为信号要供到南桥所以要么是桥出问题,要么是电容漏电,顺着线路往下查,发现南桥附近信号线路上的电容有点轻微腐蚀,感觉是发财电容。立马拆下更换。

再次测量2脚电压,3.1V出来了,泪目,OK,上电测试,logo出来了。奏乐抬走,下一位

第一次发帖,仅供分享,电脑维修是自学的,措辞也许有问题,不喜勿喷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A:
盲修跟线路,技术也是比较成熟的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盲修跟线路,技术也是比较成熟的师傅了

欠缺的很多,还在学习中,谢谢夸奖

网友:
666,佩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