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949a换全新的可以吗

楼主(2021-11-15):
Nm-b701cpu供电芯片mp2949a的3 v短路,vccsa,核心电压都没有,订购芯片换上,sa,,核心电压都不出,核心电压不出还能理解,vccsa难道也是cpu控制,搞不懂啊,

网友A:
芯片有全新进口还有散新。最好选进口。芯片从网 上买,水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全新进口还有散新。最好选进口。芯片从网 上买,水很深

翻新的全新的都用了,不出vccsa

网友B:
有程序的,换新的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程序的,换新的不行

是的。新的不出电压,拆料板的才行

网友D(2022-04-02):
引用 网友C:
是的。新的不出电压,拆料板的才行

楼主买新的ic vccsa 电压出不来,在料板上拆过去该电压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新的ic vccsa 电压出不来,在料板上拆过去该电压才出来?

是的,为了搞这个芯片,我买两家新的芯片不行。买了一次说是剪板的芯片也不行。已经换的我怀疑人生了,后来买了3块同型号料板.,亲自拆的,3个我一个一个试都能出cpu供电

网友:
不知道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