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圆梦F500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11-15):
客户送来一台式电脑,品牌联想,型号圆梦F5005,板号CFT3I1 VER:1.0,故障不触发。按开机键没有任反应,有待机5.0V不能触发。这个主板全板只一块集成的CPU是最大的BGA,拆下散热器发现下面有两个电容烧成黑色的了,二话不说直接换了,也没来的及拍照,把换好的拍了,再通电刷刷亮机,上图,顺便备份了BOIS。 联想圆梦F5005 CFT3I1

网友:
这是这款主板的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一天修二十台都不费劲

网友:
通病吗?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最经典的故障,可是现在修一台是一台了没有了。

网友A:
现在这样的,好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样的,好少了

也可能我是一个新手,修到的太少了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
这款主板通病,把那个电容扣掉就可以了,扣掉后把散热器上从新抹上散热硅脂就OK

网友:
这应该是机器过热导致的我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通病应该   干掉

网友:
通病,修好了把隔热棉去掉,那是罪魁祸首。

网友:
散热片上海绵导致的通病。

网友:
联想这CPU电容是老演员了,,经常出镜

网友:
送钱电容

网友:
机型有点老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扣它扣了应该有八块了,扣扣舒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