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不出CPU电压

楼主(2021-11-15):
X450CC上电开机 电流0.3几 检查整板电压 除U电压外,其它电压都出了 根据时序查PWOK3.3v正常 DRAMPWRGE1.5V 正常 就是没有发出CPUPWRGD  PCH换了两个还是一样 请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应该先检测一下

网友(2022-07-27):
PROCPRGD  没有给CPU  这种修到窝米米哦  没有这个信号没得SVID  电压不出来 脑壳痛哦

网友:
先搞bios呀    然后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