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55TI显卡不亮机的维修

楼主(2021-11-15):
此卡没有显存供电,经测只有0.2V,供电芯片是1542S,比较难找,经查资料,8120A何以代换,于找个主板上的换上,仍然不亮,郁闷,于是认真查看控制电路,发现一小贴片电阻一头起了,应该是擦件了,上热风抢换上,再试亮机,走了个弯路原来的芯片也是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时维修会被惯性思维左右,反而把简单的故障想复杂了。不过那些小芝麻也是考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