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充电标闪一下就没了,真的只是电池?这几个地方也很关键

楼主(2021-11-15):
  虽然手机越来越智能了,但是手机电池耗电快不耐用的问题一直都存在。手机没电真是让人焦虑的一件事情,可是插上充电器,却充不了电,是怎么回事?今天就有网友来咨询,自己的华为Nova7SE手机充电标闪一下就没了,什么情况?

  手机充不了电,就连充电图标都没有了,今天就来教你几招,按照以下方法,就能快速找到原因,完美解决。

华为手机充电标闪一下就没了的解决方法:

  1.手机充电器异常

  首先要检查一下是否是原装充电器,充电器是否正常,或者充电线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

  手机充电器不是原装的,或者充电器本身损坏,充电数据线断线、氧化腐蚀,都会导致手机充电功能异常,手机被触碰后电流直接断开,这时我们可以更换充电器或者数据线来解决。

  2.手机电池

  检查一下手机电池是否正常,有可能是电池电压过高造成电池损坏,直接更换一块手机电池再充电看一下。

  3.手机尾插损坏

  检查数据线和手机尾插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将充电线重新插拔,接牢后充电功能就会恢复正常。

  可能是手机充电口有异物导致的,我们可以清理手机充电接口尝试充电看是否正常。

  也有可能是手机本身充电插口损坏,虚焊或进水腐蚀导致电流流通不稳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更换尾插接口或者尾插排线来解决。

  如果说上述检查都正常,那就有可能是主板上的硬件出现了问题。

  1.电池座子虚焊、检测脚断线会导致手机充电标闪一下就没有了,可以加焊或更换电池座子。

  2.检查尾插小板、主板排线接口、主板排线是否有损坏、氧化腐蚀或虚焊。更换尾插小板或主板排线。

  3.检查主板上的充电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充电线路相连元件等是否正常,尤其是摔过的机器,是否有虚焊掉点。直接加焊或更换好的芯片,问题一般就能解决。

  4.还有的华为手机插充电器瞬间充电标闪一下就没了,有时显示充电不进电,还会提示温度异常,检测发现图中此点断线导致的,飞根线就能搞定。

  以上是华为nova7se手机充电标闪一下就没了的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尝试解决。

  如果你也遇到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留言,会为您一一解答。

网友:
学习了,这个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