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 F117 GK5CN6X V1.1 上电到0.3掉电,不出CPU供电。无图纸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1-11-15):
机械师 F117 GK5CN6X V1.1 上电到0.3掉电,不出CPU供电。无图纸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A:
这款机器我修了十几台!直接干南桥

网友A:
加焊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换

网友(点评):
换了南桥真的,好了。南桥140元一个,贵。唯轩IC买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我修了十几台!直接干南桥

正解,而且要换新桥。

网友:
没有S3输出,可能是桥的条件没满足

网友:
换了南桥真的,好了。南桥140元一个,贵。唯轩IC买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换

我买的工厂原装ES版245

网友:
卧槽,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桥问题,修了很多了

网友:
可以的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种机器基本都是桥的问题多,就是桥很贵。

网友:
就是干南桥最直接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