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LC T32M8C显示一半故障

楼主(2021-11-15):
1.客户拿过来故障开机有背光无图像 如下图

2.把左边排线拔掉后,右边显示正常 如下图

01.更换过驱动板
02.连接排线测过是通的
这种情况是CSF12-EOK芯片或右边屏幕坏吗
机器型号:T32M8C
驱动板:SLB85C-WVH-B03 REV1.1

网友:
把程序读出来看看呢

网友:
楼主能把程序读出去吗   修到一台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