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GKPAD E570触发不显

楼主(2021-11-15):
THINGKPAD E570   NM-A831触发不显 7代CPU   按开关电流0.03   C壳右下角灯亮 不显示  拔COMS电子正常显示  用几天就回来了 !
这问题跟E440差不多说是桥问题    现在是单CPU不好换   RTC电压都正常的    有修过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
RTX电压正常 换晶振

网友:
用有铅曲线BGA下CPU.

网友A:
查下PD2把。老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PD2把。老问题了

大神  这个信号不正常会出现什么问题的   指导下

网友A:
3,5V供电不正常,ec不能正常工作,不触发,触发掉电,不定时掉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供电不正常,ec不能正常工作,不触发,触发掉电,不定时掉电等

现在拔了COMS电池一切正常啊  但是听你说PD2的  我就直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