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1-11-15):
如图,这样没有引脚的电源管理芯片,要怎样才能焊正,我焊的有点歪?然后是图中右箭头的地方是一个沙粒大的电容,被我弄掉了,请问会不会影响?谢谢!!!

网友:
也许运气不错

网友A:
要是没啥把握就在四周焊点多放点焊油,温度到了锡点融化会复位,拿镊子轻推一下就行,电容的话随便搞个大小一样的补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啥把握就在四周焊点多放点焊油,温度到了锡点融化会复位,拿镊子轻推一下就行,电容的话随便搞个大小 ...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学习学习,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C:
焊这种QFN封装的芯片,焊接的时候可以直上直下看露出的引脚的长度,再者就是可以多加一些焊油轻轻推,可以一面一面的对照。

网友C:
修主板最好先把自己的焊接技术提高一下,要不然如果一个焊不好问题就大了。

网友D:
焊锡融化推动会回来,自然就归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以后少走弯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这种QFN封装的芯片,焊接的时候可以直上直下看露出的引脚的长度,再者就是可以多加一些焊油轻轻推,可以 ...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主板最好先把自己的焊接技术提高一下,要不然如果一个焊不好问题就大了。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锡融化推动会回来,自然就归位啦!

谢谢老师~~~

网友:
功多利熟,干多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
滤波一般没事,但是其他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种芯片先搞干净焊脚,然后再把主板的焊脚均匀的拉一下锡,再放芯片上去对齐,用镊子辅助轻轻的按着最后用风枪吹化焊锡就行了

网友:
我是来找显卡维修师傅与学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