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这是??

楼主(2021-11-15):
最近小弟迷恋上鼓捣手机,作为小白怎奈水平有限,我用的安泰信风枪,温度350,风速60,吹正面的屏蔽罩,感觉还算可以,谁知将板子翻过来一看,傻了,芯片鼓包了,这是什么原因,师傅们

网友:
上盖里面有空气 热胀冷缩原理

网友:
一起学习,也是准备学手机

网友:
吹太久了。450度温度快速拆屏蔽罩。

网友:
芯片点胶了,搞点胶主板这风枪不行,风和温都跟不上,

网友:
这个得换个枪搞!

网友:
屏蔽罩剪开不行吗

网友:
风枪不行  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风枪看上去挺高大上的

网友:
手法问题,平时要多练习,熟练了对温度也没什么要求,300度至500度随你喜欢,要注意的是不管什么风枪,拆之前整片主板要先预热一下,风枪不要一直定在一个地方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zhuwancheng 不螚吹屏蔽罩

这是手机,跟我们又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