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杂牌假联想开机亮机后掉电

楼主(2021-11-15):
杂牌假联想,仿造得挺像,开机有联想LOGO。背面没有型号

版号:31TWSMB01F0  Ver:E3B
图纸点位想都别想了,BIOS也找不到。
故障现象:触发后亮机后不定时掉电,掉电时间不定,掉电以后自动再次上电,但是没有亮机就再次掉电了,然后重复。掉电的速度很快,基本没有进入系统就掉了。首先怀疑过热掉电,看看CPU和显卡散热。CPU用的是四代I5BGA改PGA。硅胶全部干了,清理后重新上硅胶,故障依旧。好吧先拆机,把外设全部拆了上电没有掉电了,以为好了,其实没有好,只是掉电速度变慢了。可能没有进系统又拆了外设功率小了所以掉电慢了。继续找问题,发现掉电以后再次上电可调电源打表了一下,掉电后恢复正常。证明公共点后极有损坏的元器件。但是什么坏了呢,大海捞针。烧机肯定不行。打表的时候主板有异常声响,顺风耳听是CPU的MOS管发出来的,我猜肯定是其中一个MOS管坏了。

拆了PQ24和PQ25故障排除。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补也可以,因为背面还有两个MOS管。型号是HP8S36.是复合MOS管。

网友A:
楼主耳朵哪里买的  给我买一个

网友:
声音是电感发出的,mos管除了炸管有声音外,是没声音的。

网友:
楼主的顺风耳太牛了吧?这么来的?太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耳朵哪里买的  给我买一个

修电脑耳朵也得好。

网友B:
呵呵!还是补上两个吧。。以前4个人干的活现在两个人干了。。别把现在这连个累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是补上两个吧。。以前4个人干的活现在两个人干了。。别把现在这连个累死了。

坏了再次收钱更好,又不是自己的电脑,修得那么好干嘛

网友:
楼主耳朵哪里买的,正需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了再次收钱更好,又不是自己的电脑,修得那么好干嘛

学习了

网友:
求顺风耳链接

网友D:
TWS是广达的公板,论坛里有BIOS可以下的,图纸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TWS是广达的公板,论坛里有BIOS可以下的,图纸也有

还真有,假联想假华硕都用这个板子

网友:
全部换新的 稳定

网友:
TWS怎么会没图纸,这主板各种山寨,杂牌都用,板子是正经广达的主板,图纸肯定是有的,这主板CPU供电MOS管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了再次收钱更好,又不是自己的电脑,修得那么好干嘛

下次再坏,CPU的狗命可能就葬送在你手里了

网友:
这也能修,电脑还有假的

网友:
这个机器图纸点位都有

网友:
我也经常听到主板异响,就是听不出是哪里

网友:
拆了能开机一般都能正常使用,之前遇到过

网友(2021-12-27):
耳朵真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