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电源管理芯片代换怎么找?

楼主(2021-11-15):
两张图上的型号可以代换吗?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可以代换,是一种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A:
主要是看前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是一种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前面的

谢谢老师!!

网友:
一样吧,能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我看到就害怕,焊十个九个虚焊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我看到就害怕,焊十个九个虚焊空焊

俺也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我看到就害怕,焊十个九个虚焊空焊

这种还好吧,一把风枪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好吧,一把风枪搞定

就是风枪,反正怎么都搞不好

网友:
两个芯片对比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风枪,反正怎么都搞不好

先搞干净了,上点锡膏处理下,对好位置然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