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1063 打游戏黑屏但是有声音

楼主(2021-11-15):
个人猜测是核心或者显存虚焊了:bukaixin:

网友:
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
只是打游戏黑屏吗?

网友A:
平时黑屏吗?如果是玩了一会黑屏的那可能就是及判断的虚焊了,如果是一打开就黑屏就不一定了。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黑屏吗?如果是玩了一会黑屏的那可能就是及判断的虚焊了,如果是一打开就黑屏就不一定了。

打游戏的时候必黑屏,低负荷的时候没太大问题。

网友:
准备拿去加焊了

网友B:
手里有张一模一样的卡  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张一模一样的卡  点不亮

点不亮了的话应该gg了

网友:
点不亮也能修嘛

网友:
打游戏黑屏 建议干核心啊

网友:
还有声音,检查下散热和芯片接触好了没

网友:
不会修的话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处理吧  自己搞 越修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