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修一台TSUMU58PWHL方案的联想显示器

楼主(2021-11-15):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电脑,做了两次系统,修过两次主板,修过一次电源!真TM折腾死人了...客户说他换了单位另外一台显示器电脑一切正常,又接上他的显示器发现干脆不亮屏!之前从来没有怀疑过显示器的问题,一直对主机动手,直到显示器彻底罢工后...同时也感谢客户对我的信赖,这样反反复复折腾的已经收了六七百块钱了,算上显示器维修费用可能上千了...但是客户只找我,没去找别人!没办法,金塔县就我一个人会修主板啊,这也正常!下面直接上维修过程

先把主板检查一遍,发现肖特基管和棕色大电容坏,换掉!

换掉之后可以开机了,但是...关掉后再开机,又不显示了...卧槽...一阵郁闷后,怀疑主控问题,咸鱼订了二手信号板后去午休了...午休过后,可能是大脑满血复活了,又想到查看晶振和肖特基前端以及主板12V供电等关键波形,发现一切正常!于是窃喜,肯定是信号板某些元器件性能变质导致外围电路故障不能使主控单片机正常工作,比如复位啊,大小电源啊,总线滤波啊什么的!这个学过单片机的应该都懂

结果就在我检测主板上那五个深蓝色100uF电容时...直接把我吓尿!电容不仅容量衰减严重,而且D值达到了1.1...卧槽!于是赶紧更换,换成了我的黑色这种,D值0.3左右,也能用!

更换完成后,我从下午5点一直亮屏测试到晚上10点,已经恢复正常!

网友A:
蓝色的是EPCOS还是JH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是EPCOS还是JH电容?

蓝色是jh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