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_d3v_a开机掉电

楼主(2021-11-15):
今天入手一块技嘉b85m-d3v-a的板子,现象是开机触发可以开机,但是3秒后就掉电了。 老老实实按时序首先测了待机部分都正常,然后内存供电也正常,桥供电也有。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我测pcie槽的13脚有时钟0.4,11脚有复位3.3,然后我以为是内存过不去,又测了内存的236脚也有电压(236是啥来着,好像是vddspd吧),但是电压会从3.3变成2.8,然后再跳到3.3,就掉电了。然后没思路偶然检测到as358的输出端电压一直跳变,我就把运放取下来了,结果不掉电了,那就是说可能是运放后面的电路哪里电压不对或者说是检测不通过,io那边的vin电压检测脚我都测了,那个都有电压,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这是啥情况。对了,还有io的3vsb也和内存的3.3一样跳变,然后就掉电了。然后还请教个问题,这个板子上还有个it8892e是做啥的?和io长的一样

网友A:
it8892e是PCIe转PCI芯片

网友B:
电压没有产生完全 就会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没有产生完全 就会引起掉电

好的,那就是我需要再把时序重新查一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892e是PCIe转PCI芯片

哦哦哦,是起这个作用的哈。。

网友:
如果什么都正常还掉电,VRM芯片或IO坏的可能性大,不过前提是各供电还有几个VIN都要正常,还有PROCHOT,CPURST等都要正常。

网友C:
8892,转换芯片。8系之后砍掉pci通道了,只能通过pcie通道经过芯片转换。相当于外挂

网友:
都是高手 ,值得学习、、、、、、、、、、、

网友D:
嗯,以前我也遇到过掉电的一般都是三级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8892,转换芯片。8系之后砍掉pci通道了,只能通过pcie通道经过芯片转换。相当于外挂

哦哦,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以前我也遇到过掉电的一般都是三级管的问题

主要是条件都出来了,,还在掉电,就很纳闷

网友E:
楼主是很厉害的数码维修员了,学习了

网友F:
查下CPU开启电压有没有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很厉害的数码维修员了,学习了

我是小白,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下CPU开启电压有没有偏高,

没有,,开启电压是1.05

网友G:
厉害了大神,进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大神,进来学习下

你这是进来灌水来了

网友:
不掉电了能不能点亮啊

网友H:
今天也是遇到同款主板,也是查到as358位置有问题,烙铁加热一下周围的小元件能开机,然后把周围的元件都换了一遍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也是遇到同款主板,也是查到as358位置有问题,烙铁加热一下周围的小元件能开机,然后把周围的元件都换了一遍都不行~~~

加热没用的,这种方法就是碰运气,还是要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