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型号T2054F 多次才能开机

楼主(2021-11-15):
联想显示器型号T2054F  多次才能开机 遇到2-3台这个故障了 5V 电压也有 ,按键按下3V有变化,更换电源板就好,不知道然后维修

网友:
电源纹波比较大,检查5V那路的电容和肖基特二极管

网友:
电容更换过了,二极管没代换

网友: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2022-06-28):
问一下,哪个件坏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在13V电容上并了3个1K的电阻,这个电压空载时会引起5V变低。

网友:
光耦、431、电容、集成块都换过,3个电阻解决了

网友:
最后修复了吗

网友:
估计楼主是更换电源板解决的,这帖子都这么久了,估计也没有研究。

网友:
查一下给电源块供电的电压多少 更换一下电容和整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
滤波电容坏。不是没鼓包的都没坏。

网友:
看看小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2-08-15):
Z804坏了,换了就好了。型号是p6ke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