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米air 12.5接口坏,typec充电接口,改接口版号R10-6050A2789401-MB-A01

楼主(2021-11-15):
关于小米air 12.5接口坏,typec充电接口,改接口版号R10-6050A2789401-MB-A01
相信这款机器很多兄弟都有修到过,换芯片,换接口都没解决,几十元配件解决

直接上图

网友A:
你这个成本高了。用诱谝器改,还是用回原适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成本高了。用诱谝器改,还是用回原适配器。

接口都烧了,也断子很多线

网友:
诱骗器遇到小米新款的无法使用 主板有个玻璃管在隔离电路的前面 会检测电路电压后集接19v会不开机 勉强开机后会出现不充电的情况

网友:
膜拜了 大神  请问这样可以充电吗

网友:
我觉得万不得已可以用用。做为技术还是修好原来最好。

网友:
弄个诱骗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都烧了,也断子很多线

这个小头如何固定呢?

网友:
我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
看上去总是怪扎扎的  老马家买个诱骗器他不香吗

网友:
这个就直接连隔离后面?

网友:
感谢分享,想问下这样能正常充电吗?

网友:
这款机器用诱骗器可以的充电的,不用换充电器。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在哪买的,还有就是两根线接接口哪个脚

网友:
都是高手    这个帖子太有营养的  感谢

网友:
这个接口出很多怪问题

网友(2022-09-29):
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