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送来一联想B470,说不开机

楼主(2021-11-15):
客户送来一联想B470,说不开机。拿到手接电测试待机9.1A,触发0.8不亮,这就是送钱的机器,拆开C壳,万用表打各个大铁管的供电,果然其中一个0.5,直接干掉小铁管,料板找个小MOS管装上接电,待机10MA,OK,直接装机测试完美亮机 #联想通病送钱机#

网友:
恭喜楼主,手到病除好技术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这种情况什么引起的?

网友A:
拿到手接电测试待机9.1A????
待机9.1A?不是0.1A?

网友B:
cpu没坏,这个一般cpu也跟着坏!

网友:
有图有真相 佩服66666

网友:
这是通病,修了好多了,只是位置可能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手接电测试待机9.1A????
待机9.1A?不是0.1A?

0.1A,谢谢大师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没坏,这个一般cpu也跟着坏!

是的,漏的多了CPU就坏了,漏的少了,就没事,我这个是漏电0.1A还在CPU的承受范围内

网友:
我正想你用的什么电源?这么大电流

网友:
9.1A你是什么电源,厉害

网友:
一般3个都换下

网友:
有图有真相,6666666

网友C:
这个铁盖子很便宜的,买一些回来吧,我直接换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铁盖子很便宜的,买一些回来吧,我直接换全新的

有道理,以前买的用完了,现在这个少了,一年遇不见几个了,运费都可以买好几个了,所以就改造了

网友:
这个管穿了 CPU就怕坏

网友:
这个铁壳猫屎管坏就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手接电测试待机9.1A????
待机9.1A?不是0.1A?

哈哈哈,9.1A螺丝估计都得干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手接电测试待机9.1A????
待机9.1A?不是0.1A?
大师兄,说的对,就是0.1

网友:
是的,大师兄说的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