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内屏不显 二次弯路维修!

楼主(2021-11-16):
     老客户送来一台SONY PCG-61212T笔记本,不开机(也不知道是不是不显示),半年前这台笔记本在我这维修过,内屏不显,接外屏可以, 当时论坛下找了一下,把键盘下面的主板屏选择开关跳线拨了些次数,好像换了原来的拨法,就好了......当时就想这开关难道自己会动?客户肯定不会自己去拨的....不过当时没管这么多了.收钱就是了.
    客户是熟客户,放下就走了.当时正好有事,晚上有空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0.000,拆机把主板拿 出来试, 待机电流0.000,还是没有,然后测电压,很奇怪, 主板电源插头座至主板接口这里,+19V 是进来了,负极(地)没过来,万用表测主板地和插头正极无电压,表头负极接电源转换插头外壁负极,正极接主板电源接口正极就有19V,问题好像很清楚了.电源座负极不能可能是坏了,然后把电源转换头转了几下,用劲插紧点,待机电流又有了.还可以开机,重插了几下,又没有待机电流了,据此基本断定这个电源座基本有问题.接触不好,第二天找同行弄了个旧的..问题一样,当时没多想,可能这个座都有点不好(通病)...于是淘宝找个新的...,... 等新的到货后,试机,情况一样,无待机电流,那就只能仔细研究一下了,就怀怀疑这个电源转换头上了......插进去前面的黑色塑料是凸出来的,这部分顶住了电源座里面负极V型铁片,之前总以为那么大一块铁片,总能接触到电源头外壁的,哪想到,这个电源头最前面黑色部分正好抵住V型负极最底下,电源转换头负极根本接触不到电源座负极,然后....用刀片把电源转换头前面削平,待机电流来了...
       多么小的问题啊,弄了这么久,其实电源头最前面黑色部分 我还以为是插进去卡住限制出来的作用的..哪晓得这个淘宝货..太差了.....    这里是第一个弯路!

第2个弯路     正题来了,有待机电流了,开机正常,但没有显示,电流也上到2A 了,应该有显示了,于是插上外接显示屏, 当然外接有显示了..问题来了,肯定又是跳线出问题了..就研究这个吧,   万用表测了一下SW1 开关123456 2端,拨到1(ON)基本都是0欧,拨0基本有80-90-100K左右,不记得了.然后发现SW1座子12个脚有些有点氧华(ON时有时2端表笔要用尽撮才是0欧),就用烙铁加焊了一下,然尔没有作用,问题一样,内屏还是不显,   不行就上论坛找了下相关贴子,换下其它拨法, 都 不行.....没法办,只能看电路图了...SW1开关123456  6号不采用,按图中14寸的几种拨法(主要是不同品牌屏的选择)拨了几次都不行.......想了下可能还是SW1有问题.量了下电阻,123456 这边拨0 基本10K 没问题. 7-12这边拨0基本60K左右吧,全部拨1(ON),2边基本都是9.2K左右,好像都是正常啊.SW1好像1-6好像也都没问题...但想着那就外接进系统看看能不能用鲁大师看下内屏型号 (不想拆屏去看了),把硬盘插下,外接键盘也接上,进系统 ....   问题来了......蓝屏 报ATIXXX.SYS错误 并且有花屏.........问题猜到了...肯定是显卡有问题啦!.....拆下来,420度加焊显卡芯片(这款没黑胶,而且我认为加焊比重植要用得久,当然有前题,显卡之前要没动过),重新装上,SW1拨回原位置,开机,内屏显示正常,也进系统了.....也没有蓝屏,机子修好了,就是显卡问题............却一直在跳线问题上面找.......半年前第一次修,拨了几下为什么就好了.和论坛上在一些同志一样拨了几下就好了,准确原因不知道,但实际上可能大部分还是显卡的问题,特此花了差不式1小时把这次经历发出来,不让大家走弯路!

网友:
最后亮机的跳′线拔法也不是电路图中的任何一种

网友A:
第一次拨回原来设置,第二次加焊显卡,和开关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拨回原来设置,第二次加焊显卡,和开关没关系?

我是14,目前亮机拔法是10001,6不用,不是电路图中的任何一种

网友:
索尼机器就是麻烦得很!

网友B:
我遇到几个这机器,加焊显卡和换显卡都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几个这机器,加焊显卡和换显卡都没弄好

外屏有显示?

网友:
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网友:
索尼这板子都不贵吧

网友:
跳 线问题也挺多

网友:
你这个收藏了之前修到一台也是跑到显卡不亮机直接修显卡换显卡搞到最后也没有解决,最后也是偶然间发现这个忘记怎么调的了然后就亮机了,这个记录很好收藏了

网友:
这个sony转换头不好的事,很久前就发现了,所以剪子一个sony废电源的线接可调。A卡显示异常,总归是先用风枪吹一下显卡核心,这基本上算是标准动作了。

网友:
这款机器相对好修一些 有一块拆老难拆了 然后键盘 去板装板要好久

网友:
这款机器还没有遇到过,跳线设计也是

网友C(2022-09-11):
倒底是跳线问题?还是电源插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