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笔记本换屏问题?

楼主(2021-11-16):
想把B156HTN03.8换成LTN156HL01-102,原来的是TN屏,后面那个是IPS屏,功率更大一些,而且查不到脚定义,请问能换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换
不用查

网友B:
我遇到的这些led的屏 只要接口和固定方式一样 随便换~

网友C:
两个型号都是30针eDP (2 Lanes) ,代换可以正常使用,只要外观尺寸适合安装就行

网友D:
同意一下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个型号都是30针eDP (2 Lanes) ,代换可以正常使用,只要外观尺寸适合安装就行

请问脚定义不一样也可以吗?

网友(点评):
怎么会不一样?

网友F:
30针 引脚都是固定的 没有其他规格了

网友:
接口一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脚定义不一样也可以吗?

比如屏:B156HTN03.8的接口定义是EDP-30P2L-020A,屏:LTN156HL01-101的接口定义是EDP-30P2L-020M,它们通用吗?

网友G:
30针随便更换,140的屏和156的屏我都经常互相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针随便更换,140的屏和156的屏我都经常互相试机,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换
不用查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这些led的屏 只要接口和固定方式一样 随便换~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型号都是30针eDP (2 Lanes) ,代换可以正常使用,只要外观尺寸适合安装就行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一下建议。。。。。

~~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针 引脚都是固定的 没有其他规格了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