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现在液晶屏花屏的很多,想买一台几千元的压屏机,求推荐,谢谢各位。

楼主(2021-11-16):
各位同行,现在液晶屏花屏的很多,比如竖线,竖条这些都很多,检测也知道大概是哪个模组坏掉了,苦于没有压屏机放弃了维修,现在想买一台几千元的压屏机,求推荐,谢谢各位。

网友:
是因为液晶涨价,所以又有维修价值了吗?

网友:
修屏的少,屏坏了都会放弃,,,,怕你回不了本

网友:
屏坏了都会放弃,,,,怕你回不了本

网友:
花屏的机器,压屏机能解决吗,竖线的可以,有返修问题

网友:
几千哪里买

网友:
现在的价格不高,但是也不建议你买,现在的屏只要谈到要换,要修,呵呵,可能这生意就黄了。

网友:
生意难做啊

网友:
收费低还可以,不过也难挣钱

网友:
量大,承接同行或者批量也许可以试试。

网友(2021-12-19):
几千可能买到的是废铁

网友(2022-02-14):
几千块钱的机器不够耽误事的,我们这有两家买了都在一边吃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