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SP7S2升级CPU刷微码换桥BIOS丢失求助

楼主(2021-11-16):
机器信息:
战神Z7-SP7S2,板号:6-77-P655RP60-D02A-1B  原机配置:i7 6700HQ HM170芯片组 1060显卡

问题描述:
1,此机以前客户换过CPU,i7 6700HQ换 i7 7920HQ 描述可以正常使用

2,现在南桥短路,换SR2C4全新正式版后,刷蓝天原厂bios加cpu微码开机进系统识别不到显卡,进bios无法识别ME信息(原有的BIOS资料丢失),重启电脑黑屏不显示(关机再开可以显示),风扇转速也不正常

3,论坛下载其他版本bios(7代,据说淘宝购买)有一个能亮屏进BIOS也识别不到ME版本,不能引导系统(修改纯净ME后同样)

4,论坛原机备份的bios刷进微码和ME 亮logo后bios报错,按任意键自动关机。

5,求大佬指点,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有偿合成BIOS也行,谢谢!

网友:
楼主需要耐心静待各路神。。。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工厂级维修的大神真的没法搞

网友A:
1、ME搞不进去,换南桥,换到OK的为止2、上7代U南桥建议换SR30W之类,不然可能主板ID会变成某些不确定值,造成独显不能自动安装驱动,可能改驱动inf可以装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E搞不进去,换南桥,换到OK的为止2、上7代U南桥建议换SR30W之类,不然可能主板ID会变成某些不确定值, ...

行不行待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E搞不进去,换南桥,换到OK的为止2、上7代U南桥建议换SR30W之类,不然可能主板ID会变成某些不确定值, ...

感觉不是桥的问题还是bios数据不对,研究中...

网友:
养成习惯,备份原BIOS,如果原BIOS重新配置ME还不行就要考虑桥ME模块有没有问题了。还有就是蓝天的BIOS不一定好用,遇到过一次刷蓝天BIOS不亮机的

网友:
升级CPU微码  怎么升级 和刷BIOS有有区别吗

网友:
要么识别硬盘被关闭了,要么找同型号源机bios刷进去试试

网友:
我拿到板子的第1件事就是备份bios,要养成好习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