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12WLED电源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1-11-16):
修一个LED灯电源,一个电阻烧了,看不到是什么,有谁修过这东西,这个电阻是多少的?
电源

网友:
根据振荡器的引脚s定义就能大概判断多大的了

网友:
这芯片坏了,所以这电阻才烧的,,,先换芯片吧,这电阻可直联

网友:
感觉这个芯片八九成是不保的,这类LED稳压电源时间长了自身不稳定就容易烧掉LED灯珠,看下芯片周边电路,至于这个电阻,可以百度下芯片pdf参考。

网友:
反馈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