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风扇控制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楼主(2021-11-16):
触发后 风扇通过MOS管导通输入电压到风扇引脚2提供电压 MOS管的G极收LM358控制 开关信号受LM358引脚2连接到I/O的SI/O_CPU_FAN引脚
第一次MOS管的S极输入12V电压,LM358的3和2引脚都没有电压 输出低电压 MOS管导通 风扇转一下 风扇获得电压 从风扇3引脚输出到SI/OCPU_FANTAC 同时也给LM358的引脚3 输入电压 12V LM358的引脚2没有电压 控制G极的电压是12V 导致MOS管不导通 LM358的3引脚是0电压
假设SIO_CPU_FAN是高电平 驱动MOS管的G极是低电平 MOS管才能导通 图2的Q12里面的下面三极管导通接地 上面三极管截止 C_FAN_PWM上拉为5V 接入到风扇的引脚4
假设SIO_CPU_FAN是低电平 驱动MOS管的G极是高电平 MOS管才能导通 图2的Q12里面的下面三极管不导通 上面三极管导通 C_FAN_PWM变为0V 接入到风扇的引脚4

请问PWM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

网友A:
机箱风扇接口没有PWM的 请问PWM是怎么运行的  有人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箱风扇接口没有PWM的 请问PWM是怎么运行的  有人可以指导一下吗

调节q46的导通程度,调节风扇的电压。控制风扇的转速。

网友:
感谢前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