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atitude 5450 维修,电源输入短路,求电容规格

楼主(2021-11-16):
电源输入短路,外观看不出哪颗电容短路了,拆了3颗,找到短路的电容,不过不知道规格。手里没有能测电容量的万用表,也没有图纸
只知道电容尺寸应该是0805的,常见大容量0805有X5R 25V 10uf和X7R 50V 1uf的,X5R温度上限才85度应该不够,X7R 1uf感觉电容量不够,尤其MLCC在加电压后容量会降低很多。有图纸的或者有维修经验的大神请提供下该电容的电压、容量和温度范围(X5R/X7R/X6S等等)。

如图,拆了1、2、3这3颗电容,实测3是短路的,求电容3的规格。

网友:
这玩意都是无极性的,大小颜色一样都能代换的,。不必那么较真

网友:
可以替换,差不多颜色大小

网友:
我都不分,大小颜色一样直接就换了,可以使用就好了

网友:
大个电容少1.2个没有所谓吧

网友:
这个电容跟你们平时维修遇到的滤波去耦电容是不一样的,因为正常笔记本主板电源输入端有固态电解电容,耐压25V那种,陶瓷电容只是改善esr,改善高频响应的,耐压够的25V 1uf就足够用了,但这个笔记本是没有固态电解电容给输入滤波储能的,陶瓷电容已经是输入端的全部电容了。

刚才能测电容量的万用表回来了,测量了一下,位置1是10uf的,位置2是22uf的,位置3因为短路了测不到,应该也是22uf的。

网友:
大小使用的地方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查出来了,就拆了就可以了,以绝后患!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
公共点多的是一个不装没关系

网友:
楼主对电容要求比较严谨

网友:
这个那种25v的就可以吧

网友:
陶瓷电容找一个不就行了吗  纠结这些东西干嘛呢?公共点的电容  装不装都可以

网友:
直接不装就行

网友:
主供电的电容少2个无所谓  又不是搞开发

网友:
电容是不是得根据电路和耐压值来更换?

网友:
滤波电容无所谓!!!!!!!!!!!!!!!!!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电容直接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