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小米不触发,疑是通病。

楼主(2021-11-16):
DA0TMBMB6D0 不触发。无待机。测量公共电压19V正常。
测量USB信号阻值无异常。
测量3 5V电感无电压,阻值不短路。
测量5V线性正常,测量3V线性无电压阻值短路。
拆掉EC 3V线性组织恢复正常,此机器EC无程序。更换完直接亮机,维修结束。

补充内容 (2022-1-7 15:06):
2022年1月7日 又修一台同样的问题同样不触发。唯一不同的是ALC256S声卡也烧了。

 会员1495334100鑫豆2026-3-28 17:28
 会员809173100鑫豆2026-3-27 16:47
 会员728630100鑫豆2026-3-26 14:58
 会员157370100鑫豆2026-3-22 15:21
 会员975061100鑫豆2026-3-17 16:59

网友A:
像这种io需要购买专用的钢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io需要购买专用的钢网么。

就几十个点,你自己用镊子摆珠几分钟也摆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io需要购买专用的钢网么。

新的EC自带锡球啊   难道还要重新植球?

网友C:
简单明了,就是不会判断EC带不带程序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
有些黑心卖家不带程序的ec也骗你说带程序,感谢楼主的经验,以后遇到直接换新的ec,能省点钱也是钱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至少不要去买剪版的 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EC自带锡球啊   难道还要重新植球?

我以为你是自己料板上拆的 ,

网友:
EC都带程序的吧

网友:
这是很多板子的通病吧 3V线性烧了 EC基本跑不脱

网友:
现在能修小米和华为的是技术好的

网友:
这种EC芯片很多不带资料的

网友:
这个好像微软机器上用的多,但是好像有的是有程序的

网友:
简单明了,谢谢分享

网友D:
这机器有个通病就是隔离电路短路修过三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有个通病就是隔离电路短路修过三台

对于新手来说这个没图纸还是有难度的,无3.3待机,测3v开启脚对地0.001。害我拆腾一个月。全板的芯片几乎全部换了新的,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BGA的IO坏了麻烦,还好不带程序

网友:
小米现在质量一般 接口也容易坏

网友:
简单明了,谢谢

网友:
小米的机器垃圾的一逼

网友:
这电脑没有图纸吧

网友:
EC不带程序 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E:
修过几台 有些换好装起来又烧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感谢分享8987 小米本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明了,就是不会判断EC带不带程序

我听别人说,EC的型号后面是GB的就是带程序的,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小米修的多不,多到置顶那里我发的贴去投票并参加回复,反正这到时可能对维修人员会是福利!细节不可说说句大话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还倒贴下载分呢!首先谢过啦!

网友:
谢谢分享新机的维修经验

网友:
无图纸,EC边上不带芯片的话,有什么方法快速判断EC有无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几台 有些换好装起来又烧

哦,设计有问题。

网友:
按照流程走,经典,修得顺遂。开心收钱。

网友:
3V线性短路,不是电容都是EC挂了;